楼主(2011-12-25):
三菱的CC-Link电缆需要使用CC-Link专用电缆吗?我记得以前工作的一家公司是用的百通的电缆,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好像有个阻抗匹配的问题,那位先辈能指点一下吗,期待中

网友A:
最好使用专用电缆。国产的CC-LINK电缆性价比比较好,比较适合大众场合使用。如果对通讯速度要求不是太高,可使用其他屏蔽线替代,CC-LINK末端模块需要增加终端电阻(110欧姆)。
  • 下载积分:+3(xuxiaoping18) 热心助人

楼主:
    似懂非懂

网友B:
    普通的四芯屏蔽电缆即可,不一定要专用线,但是终端电阻必须要接
  • 下载积分:+3(xuxiaoping18)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使用专用电缆。国产的CC-LINK电缆性价比比较好,比较适合大众场合使用。如果对通讯速度要求不是太高,可使用其他屏蔽线替代,CC-LINK末端模块需要增加终端电阻(110欧姆)。

    用其他的屏蔽电缆要不要考虑电缆的阻抗?

网友A:
    不需要考虑阻抗

网友C:
    CC-LINK专用线缆有两种,一种上面标注110Ω,一种上面标注130Ω。标注110Ω的线缆需要在主站的DA和DB之间加电阻、终端模块也需要在DA和DB之间加隔离电阻。标注130Ω的专用传输线缆是不需要在主站和终端模块的DA和DB之间加隔离电阻的!
  • 下载积分:+3(xuxiaoping18)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