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件寄存器的困惑

楼主(2011-12-25):
各位大侠,三菱的文件寄存器和锁存寄存器有何区别,我知道锁存寄存器是用电池保存的,文件寄存器呢?使用文件寄存器和使用一般的寄存器在编程方面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问题一直弄不明白
,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其實差不多,只是看你內容而定比方說:伺服馬達來回的跑,禿然間停電這時,伺服馬達跑幾次就要用到"锁存寄存器"才可以記錄下來次數,伺服馬達的現在位置就要用"文件寄存器"因為當停電時伺服馬達有肯能被移動到,所以當電來時伺服馬達現在位置已經不準了所以要重新定位過,

楼主:
有看手册,手册上是这样描述的:文件寄存器可以在参数中设置,使用PLC内置的RAM或外加的存储卡,我使用的是FX2N,内置8K的RAM,在不外加EEPROM的情况下,文件寄存器和锁存寄存器好像没多大区别,都是靠电池保存(文件寄存器需用BMOV指令读出),电池没电了都没戏

网友B(2012-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