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在PLC中BIN码与二进制码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1-12-25):
本人为初学者,求在PLC中BIN码与二进制码有什么区别吗?谢谢,望高手指点。

网友A:
BIN码就是二进制编码。比如十进制数的11,用BIN码表示就是1011;左边的1表示十制的8,左边第三位的1表示十制的2,左边第四位的1表示十制的1, .
锁螺丝机

网友B:
8 4 2 1 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