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棒坏了怎么显示?

楼主(2011-12-25):
我有一组加热棒,总共是10根,并联在一块,通过一个接触器一个温控器控制,我现在要监控每一根加热棒的好坏,万一其中一根坏了要能马上显示出来????????急需良方,谢谢了!
我想到的办法:1,利用分流原理并接个电流表监控。客户说不理想,最好指示灯显示。
2,利用分流原理并接个电流继电器,继电器上常开点接指示灯显示监控。价格贵了点

网友A:
有专用的加热断线报警器
锁螺丝机

网友A:
在网上搜一下
锁螺丝机

网友B:
每个加热管,用干簧管加指示灯,物美价廉。安全可靠
能提供具体的方法吗?怎么弄?

楼主:
加热断线报警器价格好像贵了点,我是要每个都加一个的

楼主:
请教三楼:干簧管跟加热棒、指示灯怎么连接呢?能提供个图吗?

网友B:
看看这样可否,和你的意。
下载积分:+3(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楼主需要电热管坏的时候指示灯亮,中间再加一个继电器。

网友C:
直接并联一指示灯(内阻要比加热棒大多)就可以了,就像保险烧了指示灯亮。

网友D:
没想到这也有大学问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E:
6楼说的很好,但是很难实现。

网友F:
因为几个加热棒是并联的,所以所有的所谓的并联的神的东西检测都不可用

网友G:
8楼说的行

网友H:
我有这款检测板,可以检测16路。是检测每组加热管的电流,套互感,没电流了指示灯会亮
能提供下资料吗?

网友I:
8楼13楼简单易行,可靠,顶一个。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直接并联一指示灯(内阻要比加热棒大多)就可以了,就像保险烧了指示灯亮。

此法不可行,完全错误。电热管是380V的,如果并联在电热管旁,等于指示灯直接接380V电源,己经常亮了,和电热管是否断路无关。如果指示灯是220V的,那并上就烧了。
保险丝并指示灯是可行的,因为保险丝未断时电阻很小,产生的压降不能提供足够电压使指示灯点亮,大电流是经过保险丝的。当烧断后,指示灯和负载串联,电流全部经过指示灯,只要指示灯的工作电压等于电源电压就不会烧毁,正常点亮,提示保险丝己断。

网友K:
在每个加热棒回路中串联一个电流表

网友B:
今天又重新画了一下,比较完整。
  • 下载积分:+3(庞树恒) 优秀文章
  • 学无止境,永远是学生。

网友L:
    这个线圈是套在干簧管上面吗?线圈线径根据发热管选择吗?

网友L:
    我认为加一个电流继电器更可靠一些?
    电流继电器大概多少价一个?

网友M:
    6楼正解,我通常也是这样做的,既简单又实惠

网友L:
    还真的不知道多少钱,

    不会很贵吧?

网友H:
    楼主:下图是检测板的样子,不带指示灯的为简易型,带灯的高端一点带485通讯。听厂方介绍是用单片机做的电路,专为检测加热管做的产品。供你参考。

网友N:
就按6楼说的去办吧,简单易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此法不可行,完全错误。电热管是380V的,如果并联在电热管旁,等于指示灯直接接380V电源,己经常亮了,和电热管是否断路无关。如果指示灯是220V的,那并上就烧了。
保险丝并指示灯是可行的,因为保险丝未断时电阻很小,产生的压降不能提供足够电压使指示灯点亮,大电流是经过保险丝的。当烧断后,指示灯和负载串联,电流全部经过指示灯,只要指示灯的工作电压等于电源电压就不会烧毁,正常点亮,提示保险丝己断。
RT15
此方法经济、简单、可靠。(就是每组买一个RT15型带指示灯的保险)

网友H:
若要省钱,建议18楼方案,保险丝加灯不可行的,因为保险丝断了灯会亮,但电热管断了灯是不亮的。

网友P:
18 楼的方案可行,但是可以改进一下,用电流互感器,次级连接一个二极管指示灯,限流电阻要自己算一下。

网友Q:
同意11楼的说法

网友R:
20楼简单实用。

网友S:
可以每一回路加一带指示器的熔断器
wananjushi

网友T:
加熔断指示灯比较合理.最经济实用.问题是有没有面板安装式熔断保险指示灯? 有的请上张照片.我也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