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楼主(2011-12-25):
请问各位朋友,台达PLC自带458通信口传送距离多长

网友A:
理论上500M,但一般不应长于50M,如果有其它设备(如变频器等)就应更短。

网友B:
加个放大器

楼主:
我用它控制变频器,不超过50米,请问楼上朋友那个牌子放大器好些,谢谢

网友C:
485 100米没问题 台达自己有 485 放大

网友D(2012-01-30):
理论上500M,但一般不应长于50M
wananjushi

网友E:
无论哪个厂家的产品,凡是485串行接口,它的最远传输距离为3公里。

网友F:
好像是1.2KM

网友G:
理论上500M,但一般不应长于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