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5):
ld  m8002

t0  k0  k0  h3333  k1

如何理解 高手讲解 拜谢

网友A:
补充一下,t0  k0  k0  h3333  k1 很可能是设置模块的四个通道。

这样对应模块的型号来看是什么作用。

网友B(2012-02-15):
三菱fx2N-4AD系列模拟量模块初始化程序,第一个K0是模块的位置地址,第二个K0是指模块的BFM#号,第三个K1是指一个字,H3333是指模拟量通道量程范围设置

网友C:
m8002就是初始化,t0 k0 k0 h3333 k1,这用到模拟量from to读写指令,意思就是把PLC的0号模块的0号BFM 四个通道全设为电流0—24mA(不同的PLC设置不同),最后一个K1是一组的意思,我是这样理解的,不对的请高手指出

网友D:
模拟量模块初始化程序,模拟量模块的写操作,m8002为三菱系统初始化脉冲,t0  k0  k0  h3333  k1第一个K0是模块的位置地址,第二个K0是指模块的BFM#号,第三个K1是指一个字,H3333是指模拟量通道量程范围设置,这是设置第一个模拟量模块第一通道的参数。3楼对。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E:
是的,手册上也是这样讲的!

网友F(2012-04-07):
特殊可能模块 专用指令

网友G(2012-11-02):
模拟量读写指令,可查阅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