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6):
双启  控制一个气缸       按下两个双启按钮 (按下两个按钮之间的时间差不能相差0.5S,超过0.5S后双启无效)  线圈吸合,  松开后线圈失电       三菱FX1N   plc

网友A:
LD    X000
OR   X001
OUT T0 K5
LD    X000
AND X001
ANI T0
OUT Y0
END
试试看?
  • 下载积分:+1(liubing3620)

网友B:
    也许我想的太复杂了……

    首先我建立了一个100MS的脉冲用于计时。
    然后每一个开关动作被记录。
    最后将两个开关的动作时间进行比较。

    使用了M3,M4为了让超时的操作必须恢复原有状态。

    为了使用模拟器可以模拟,我使用了一个寄存器放置,我最终的贴图中没有修正,不过如果能看懂的话,那么将寄存器修改为K5会非常容易。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liubing3620) 呵呵   清楚& ..

网友C:
    看这个行否,
  •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超级菜青虫)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1(liubing3620)

网友D:
    cvlsam  老大的程序极其严谨,王者风范啊 !~

网友E:
    勉強看懂,努力學習中……

网友F(2012-03-04):
    都是高手!
    !!!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也许我想的太复杂了……

    首先我建立了一个100MS的脉冲用于计时。
    然后每一个开关动作被记录。
    最后将两个开关的动作时间进行比较。

    cvlsam老大,这也太复杂了吧??让我等菜鸟看得头都大了

网友H:
    描述:看起来是否简单点?
    这个是否可以?

网友I:
    这都搞不了,弄个DECO的指令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