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矢量控制

楼主(2011-12-26):
我想使用变频器矢量控制功能 带速度反馈的 在进行转矩控制的过程中 说明书上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当变频器的设定转矩大于负载转矩,变频器输出频率会上升,当变频器设定转矩小于负载转矩,变频器输出频率会下降”这句话怎么理解啊 ,速度是怎么走的,和什么有关 这个速度恒定吗 可以任意指定吗 矢量控制不是太了解 请大家指点指点
无独有偶啊

网友A:
你的控制方式是转矩控制吧 转矩控制过程是根据负载的情况调节频率的 像你这种情况应该用带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就OK了啊
下载积分:+2(gsj791898717) 热心助人

楼主:
就是客户要求在恒张力的同时 对收卷的速度还有要求
这怎么解决啊 比如 10M/min

楼主:
收卷大家有做过吗 给点经验啊

网友B:
矢量控制是变频器转矩会根据负载的大小自动改变

网友C:
这是带速度负反馈的转矩矢量控制,

网友D:
矢量控制变频器有这一功能的啊

网友E:
有旋转编码器的速度矢量控制,进行转矩限制,负载大于转矩,变频器速度会自动降低为负载速度,三菱变频器会产生过载报警,在实际应用中应设置变频器过载继续运行,西门子变频器会出现编码器信号丢失而报警,屏蔽参数让其不报警,变频器给定速度应大于负载速度,

网友E:
不知收卷力矩有多大,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F:
问一下!格力1HZ是如何实现的!
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