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人印刷机2204A程序讨论

楼主(2011-12-26):
北人2204A印刷机X0-X2是接编码器A,B,Z相,因为装移机后不能开机,所以读了程序,PLC是三菱FX2N,不知道为什么读出来的程序里没有X0,X1,X2,另从同机型拷贝程序过来也是没有,难道三菱PLC能隐藏程序段里一小段程序吗?另求那位好心大哥能否告知完整程序。下面是我下载的程序。
下载积分:+3(li051005) 感谢分享!

网友A:
请看高速计数器占用端子一览表。
热心助人,谢谢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我晕,高速执行指令不需要写明是哪个输入点,你选择了高速计数器的号,就决定了是哪几个点,就像你已经向大家声明了你汽车是红色的,然后你问别人你的汽车是什么颜色,这有意思吗?
热心助人,谢谢

网友C:
第255步开始

楼主:
楼上两位兄弟,小弟平时只编一些简单程序,接触不多。所以对PLC并没有深入了解。看来我的问题是思路方向错误,自以为程序问题,原来是我不懂产品本身。
谢谢楼上两位兄弟

网友D(2022-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