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配置问题

楼主(2011-12-26):
各位大侠:我用三菱FX2N-48MR,FX2N-16CCL-M,FX2N-2AD,这种配置有问题吗?2AD直接插在16CCL上,要设站号吗?现在我能读出CCLINK上面的值,读不出AD上面的值,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把FX2N-16CCL-模块放到最后试试看能读到数据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