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CX---ONE软件的二进制运算指令如何编写

楼主(2011-12-26):
求高手指点欧姆龙CX---ONE9.2版本的软件二进制运算指令如何编写,用编程软件编不进去,怎么都不显示,是不是不支持呀。。谢谢。。。

网友A:
提问前应仔细阅读手册以及所使用的机型。
不同的机型对应于指令不同,请参考手册或者在CX-Programmer中的帮助中寻找当前机型所支持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