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6):
《GBT 16855.1-2008/ISO13849.1:2006 机械安全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第1部分:设计通则》
 在标准的6.2.7 4类中描述如下
对于4类,应满足6.2.3中B类的要求和6.2.4中“经验证的安全要求”。另外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4类SRP/CS(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的设计应使得:
----在这些有关安全部件中的任一部件的单一故障都不会导致安全功能的损失;
----在有关安全功能的下一个指令发出或发出之前检测到单一故障,例如:在开关接通时或机器工作循环结束时立即检测。
但是如果不可能进行这种检测时,那么未发现故障的累积也不应导致安全功能的丧失。

在《急停开关接法》的讨论中大家争论的焦点是急停开关进PLC是接常开还是接常闭,下面对应标准4类一一分析:
1.急停开关进PLC (单一故障)
            不论是NC还是NO,这种控制方案有安全隐患如下;当有错误的编程或PLC 故障时会导致安全功能丧失
2.急停使用NO 点(单一故障)
           如果发生断线故障将导致安全功能丧失
3.急停使用NC 点(单一故障)
            如果发生短路故障将导致安全功能丧失
因此大家争论的都无法满足标准。

下面上传的附件个人认为可以满足第4类SRP/CS 要求。有时间在逐一解释该示例电路。
描述:安全控制回路示例
附件: 安全回路示例.pdf (65 K) 下载次数:94

楼主:
        先从K1、K2接触器谈起,K1、K2 主触点串联,当急停动作时,K1或K2有任意一个处于粘连状态,另一个接触器在本次指令周期一定可以将主电源R、S、T断开。而此时在整个控制柜中应除了必须的维护和控制电源外其它的都断电了。(通过K1和K2的冗余配置实现任一部件的单一故障都不会导致安全功能的损失)

       而K1和K2的辅助常闭触点串联在安全继电器的自动复位输入通道中,当K1或K2 有粘连时安全继电器会禁止11、12和21、22两组输出点的输出。(避免了故障的累积导致安全功能的丧失)

       急停开关1和急停开关2为多地控制,它们各有一个常开点接入PLC 中。当系统做的大时会在多地串联多个急停开关。这样做就可以在人机界面上直观的看到是哪个急停动作了,以减少故障停机时间。

       急停开关有两个常闭触点分别串联接入安全继电器的输入通道1(S11、S12)和输入通道2(S21、S22)中。当本次急停动作时,输入通道1或输入通道2有任意一条回路因短路或其它原因失效,另一条输入回路一定可以切断安全继电器两组输出通道的输出。

        接着急停复位了,但现在已有一条输入通道处于失效状态,此时安全继电器会禁止两个输出通道动作,以避免故障的累积导致安全功能的丧失。

网友A(2012-07-03):
就是安全继电器,老外比较喜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