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没有定位模块,如何通过电眼实现定位切

楼主(2011-12-26):
如题:三菱Q系列没有定位模块,采用J2S伺服卡及电机,如何通过电眼实现定位切。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好象不行的…要不用FX系列的

网友B(2012-02-02):
用高速计数模块可以实现定位QD62

网友C:
要使用Q运动控制器
不断向前

网友D:
???QD75系列就是定位模块啊???

网友E:
用PLC直接控制伺服器精确定位可能比较困难,我们公司的设备由于对精度没有太高的要求,所以就是直接通过PLC控制伺服器从而实现了较为精确的定位.
我们公司用的伺服器是MR-J3-T的,J2S的没有用过,看了下说明书好像是没有POINTTABLE这一项,所以如果要较为精确的定位,我就不知道如何做到了.
对不住,没有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