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只能低速运行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27):
定位模块:QD75P4,伺服放大器:MR-J2S-20A,伺服电机:HC-KFS-23,丝杠螺距10mm。
伺服放大器电子齿轮比设置:CMX:4096,CDV:125,其他参数都是默认设置。
现在的情况是:在GX Configurator-QP软件的TEST模式中,JOG速度只要超过100,就会报警(代码102)。而JOG速度小于100时,可以正常操作。
各位达人,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请指导小生,先谢过了。

楼主:
补充说明:当报警(代码102)时,伺服放大器上显示的却是Ready ON

网友A:
不知道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