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程序上载后按键标签无法显示

楼主(2011-12-27):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威纶触摸屏程序上载后按键标签无法显示,标签上都是#号,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是否是你的字體弄錯?

楼主:
我的字体都改过了,在参数设置中和选项中的字体我都改过,但就是显示不了文字,那按键上的标签仍然是#号

网友B:
可能有些标签是自定义的,不是通用库的

网友C:
可以自己根据屏幕显示修改字体。可能你的系统里面没有屏幕的字体。

网友D(2012-02-09):
字体问题,对了我怎么才能在PLC类型中增加海为PLC呀

网友E:
用软件把XOB文件发编译成工程文件,然后再编译之后再下载到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