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7):
在欧姆龙手册看的输入输出继电器00000-00915,01000-01915
辅助继电器20000-23115
但是我在软件里输入怎么怎么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啊,看了一天也没搞清楚是什么情况,看了一个程序怎么又出现个4.0,应该也是内部辅助继电器吧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很好理解,以CP系列40D为例,0.00到2.00输入,100.00到101.00输出,没有拓展的话。内部辅助继电器3.00到5000多,还有W0.00到W512.15
  • 下载积分:+2(jiaglong)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看手册和他程序里面理解的辅助继电器不一样,经你这么一解释,觉得豁然开朗的许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理解,以CP系列40D为例,0.00到2.00输入,100.00到101.00输出,没有拓展的话。内部辅助继电器3.00到5000多,还有W0.00到W512.15

    对于有拓展输入的话,是不是就不能用这个4.0辅助继电器了?

网友C:
    你还没有见过施耐德的,ab的,那才叫差距
    呵呵,确实没用过。先把这些常用的学会,那些高级的以后再了解一下吧。

网友D:
    苦于标准不统一

楼主:
    是啊,大学的时候学的西门子200的,工作了基本上市三菱派的,什么台达、汇川的,跟三菱的一样。至少还能找点共同点,都有字母表示,今天看了欧姆龙了,感觉全乱了。看的实例都是00000,20000什么的,到编辑软件里又是带点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对于有拓展输入的话,是不是就不能用这个4.0辅助继电器了?

    是的。不能用了。CIO区没别占用的可以作为辅助继电器,断电不保持,和w区一样。
    CIO区尽量别用作辅助继电器。没准哪天加个扩展模块就用上了。
    各位高手多多进来讨论啊。
  • 下载积分:+2(jiaglong) 热心助人

网友F:
    你们的背影离咱越来越远了

网友G:
    有个case用过一阵子,不是很习惯啊,全是圈圈看的我眼睛花

网友H:
    0-200是输入输出继电器,如果没有硬接点,可以当成内部继电器用的

网友I:
    内部寄存器还是用W开头那些吧,不带字母的地址都是输入或者输出的

网友J:
万变不离其中.中心思想都一样.会一种其它也都会.就是个熟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