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怎么回原点

楼主(2011-12-27):
三菱伺服怎么回原点

网友A:
不可以用回原点指令吗?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B:
也可以不用回原点指令,装一个原点开关,用脉冲输出指令到达原点后清零

网友C:
可以用Z脉冲回原点设定
wananjushi

网友D:
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用脚趾头想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