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出脉冲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1-12-27):
三菱PLC输出脉冲频率是多少

楼主:
最大脉冲频率

网友A:
10KHZ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B:
首先你要说你是哪个系列的(最好版本),其次你要说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

网友C:
每种PLC的说明书上都有讲述,细看看。三菱的FX1N是10kHz 。

网友D:
各个型号,各种类型的最大输出脉冲是不一样的,(用到最大脉冲的时候很少)看看手册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E:
1N系列Y0和Y1端口最高脉冲输出可达100KHZ

网友F:
不知道哦~

网友G:
三菱最大输出脉冲是100K的。

网友H:
大概10KHZ详查说明书

网友I:
手册上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J:
三菱最大输出脉冲是100K的

网友K:
FX1N--MT是一百获知 FX2N--MT是20获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