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7):
步进驱动器上的半波和全波选择有何区别和实际用途
信捷代理

网友A:
假如你的步进电机是1.8º的话半波是200个脉冲一周 全波的话是400个脉冲一周(这是没有细分数的驱动器)
有细分的  是如何规定的,因为现在手头的驱动带细分,也有全半波选择  谢谢
  • 下载积分:+3(似水ing) 热心助人

网友A:
    我在1楼说错了因该是反过来的驱动器分为这三种方式
    整步驱动
        在整步运行中,同一种步进电机既可配整/半步驱动器也可配细分驱动器,但运行效果不同。步进电机驱动器按脉冲/方向指令对两相步进电机的两个线圈循环激磁(即将线圈充电设定电流),这种驱动方式的每个脉冲将使电机移动一个基本步距角,即1.80度 (标准两相电机的一圈共有200个步距角)。
    半步驱动
        在单相激磁时,电机转轴停至整步位置上,驱动器收到下一脉冲后,如给另一相激磁且保持原来相继处在激磁状态,则电机转轴将移动半个步距角,停在相邻两个整步位置的中间。如此循环地对两相线圈进行单相然后双相激磁步进电机将以每个脉冲0.90度的半步方式转动。
    细分驱动
        细分驱动模式具有低速振动极小和定位精度高两大优点。对于有时需要低速运行(即电机转轴有时工作在60rpm以下)或定位精度要求小于0.90度的步进应用中,细分驱动器获得广泛应用。其基本原理是对电机的两个线圈分别按正弦和余弦形的台阶进行精密电流控制,从而使得一个步距角的距离分成若干个细分步完成。如上图所示。例如十六细分的驱动方式可使每圈200标准步的步进电机达到每圈200*16=3200步的运行精度(即0.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