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300的编程电缆怎么连接TP177BD的屏,需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1-12-27):
用S7300的编程电缆怎么连接TP177BD的屏,需要怎么设置。第一次用,试了一下午也没用连上。

网友A:
用S7-300连好TP177,电脑与S7-300相连,电源全开,设好TP177参数,开始传输。好像电脑与TP177用编程电缆没法直接连,少一个电源。也可以用网线把电脑和TP177连接起来传输,或用串口,都可以直接传,编程电缆不行

楼主:
如果屏可以供电源就可以直接连,比如TP177B PN/DP-6 CSTN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