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TPC7062KS

楼主(2011-12-27):
那位高手知道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设计在界面可以同时按两个键,请指点

网友A:
是对两个变量进行操作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使用按钮里面的按下和抬起功能,在按下的脚本程序里面写两个变量等于,在抬起的脚本程序里面写两个变量等于0 这样就可以实现按1松0的效果,如果是其他的功能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属性----脚本程序-------按下脚本--------A=1 B=1
抬起脚本A=0 B=0
这就等于一个按钮控制AB两个变量的点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