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1-12-27):
我用GX8.52编写FX3U程序,但过了2000步,它就显示超出程序容量了,但是查资料3u有6.4w步啊 求解

网友A:
程序CPU型号选对了吗?

楼主:
搞清楚了 程序步容量默认是2000步 改了就行了

网友B:
呵呵、我之前也遇到过。困扰了我好几天。

网友C:
2樓正解!!

网友D:
用8.86版本的是自动默认的;不需要更改‘例如fx1s的2000;3u的16000

网友E:
软件设置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F(2012-02-06):
搞清楚了 程序步容量默认是2000步 改了就行
wananjushi

网友G:
你可以在工程下面的参数-plc参数中内存容量-选择默认值
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H:
没有设定
锁螺丝机

网友I:
PLC设置,没设对
长期回收拆机/二手/库存/工程余货的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器等工业产品!(长期有效) 手机:138-0581-4171 QQ:4610-15528

网友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