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和电脑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1-12-27):
CPM1A的PLC,软件是CXP7。1的 ,电缆是USB-CIF02的,驱动装好之后第一次是能和电脑连接上的 ,但是第二次就连不上了,换别的电脑也是同样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PLC电源 232 接口插紧 COM口选对 波特率 效验 起始停止位...基本就这些
起始停止位是???
O(∩_∩)O~

网友B:
先用自动在线试试,若成功则查看端口相关参数,打开相关程序,重设相关端口参数,点在线工作.
谢了 我试试

网友C:
看看设置 [uploa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