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12-27):
大家好,最近修叉车有几个问题,不明白还请大家指教,
6.5kw 24 v直流 的起动器,启动电流是多少,额定电流是多少?应该选多组的电缆?交流电机的懂一些,直流电机不知道算法一不一样?
启动器前面的电磁开关的,电流应该是多少?
用钳流表,量了一下充电电流,是300ma,对吗?呵呵,不知道直流的能不能用钳流表测量。

网友A:
有专门的DC钳表呀,弄一个吧。

网友B:
充电电流太小了,5--15A才正常。

楼主:
6.5kw 24 v直流 的起动器,启动电流是多少,额定电流是多少?应该选多组的电缆?交流电机的懂一些,直流电机不知道算法一不一样?
启动器前面的电磁开关的,电流应该是多少?

网友C:
钳流表靠感应测量电流,只能测量交流电流。
测量直流电流要把电流表直接串联在回路里测量.

网友D(2012-01-28):
I=P/U P=UI
6500/24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钳流表靠感应测量电流,只能测量交流电流。
测量直流电流要把电流表直接串联在回路里测量.
有测直流电流的钳形表
有点贵,还可以测电流的方向

网友F:
2楼6楼说的是
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