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闸

楼主(2011-12-27):
有一台钻床正反转攻牙的.控制电路没问题,但是有时三极开关会跳闸.是不是接触器太差引起的?

网友A:
检查电机是否有缺相或接地,负载是不是过大,机械部分轴承等有没损坏卡死。

网友B:
三极开关跳闸的原因主要是过流,不会是漏电或过压。测量工作时的电流。有可能接触器触点分不开。

楼主:
电机不对地不缺相,不是漏电开关。

网友B:
那就考虑接触器的触点和机械问题了。

网友C:
接触器电弧短路,建议更换机械连锁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D:
换个断路器就得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网友E:
如果是在转换时跳闸应该换对应的接触器 。

网友F:
更换三极开关
互相学习

网友G:
首先要确定空开的整定电流是多大,(规格);与电机是否匹配,

网友H:
更换断路器就OK

网友I:
是否正转停止跳转到反转的事实后跳呢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J:
先测一下电流,再看断路器是否与电机功率匹配

网友K:
是攻丝机吧

网友L:
换个新家伙试试

网友M:
查电机是否有缺相或接地,负载是不是过大,机械部分轴承等有没损坏卡死。

网友N:
检查是否在转换时跳闸,如是应检查接触器及互锁电路,不是就要测一下电流看断路器是否匹配!

网友O:
松动了,拧紧试下

网友P:
更换哪个开关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