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哪家便宜点

楼主(2011-12-28):
请教论坛大侠,本人没搞过工控。现在要做老化房的控制,想买个便宜些的PLC和触摸屏,不知道哪个牌子的便宜,PLC要求9个温度输入,PT100的。指令没有特别的,就逻辑指令和温度比较,传输。触摸屏功能要求也不高,就是开关量和设置一些温度。要求就这些,不知道什么牌子的PLC和触摸屏价格便宜,质量也可以的。谢过各位大侠。
下载积分:+1(东北小子) 我QQ 12220258

网友A:
国产丰炜plc
触摸屏 推荐维纶 和 昆仑的 海泰克的也可以
祝大家心想事成

楼主:
国产丰炜plc
编程和谁的相似?

网友A:
都是大同小异
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A:
可以的话 在QQ聊吧 12220258
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A:
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B:
台达的PLC+模块温控器+人机

网友C:
台达PLC+威伦TK6070IH

网友D:
我们进行技术选型的时候要考虑价格但更要注意品质,没有那个老板喜欢一天到晚都有问题的产品,我向你推荐使用【台达】的系列产品,它应该是目前国内生产销售小型PLC最好的公司------可以读一下我转载的【国产PLC的发展现状及几点建议】这篇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
不断向前

网友E:
丰炜的软件和三菱接近,屏就用威纶的。

网友F:
楼主,你都没说点数,比如欧姆龙CP1E20点继电器400多应该买得到的了,要综合考虑主机及模块的总价格

网友F:
还有就是支持模拟量数量,比如西门子CPU221不支持,CPU22216入16出,但支持2个扩展模块CPU224,,226支持32入32出,支持7个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