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松下伺服

楼主(2011-12-28):
怎样辨别松下伺服是A4的还是A5的

网友A:
A5的有USB通讯口,可以用软件调试。A4的没有。

网友B:
还有编码器分辨率和参数都能辨别!
QQ:569456723

网友C:
最简单的是看外观, A4的操作按扭是在外面的,A5的操作按扭是在透明黑色盖子 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