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不显数据

楼主(2011-12-28):
客户那有个8000系列的触摸屏,经常出现不显数据的情况,重新上电就好了,过段时间又不显了,如此反复。。。不知道啥原因,请高手们赐教!!!谢谢

网友A(2012-02-09):
触摸屏坏了吧

网友B:
应该是通讯出了问题吧,可能与触摸屏有关,检查一下通讯数据线,并检查不能显示数据时,通讯正常否。

网友C:
可能是通讯出故障了,如果用的是PLC上的存储空间那数据要必须连上PLC才能显示的。

网友D:
更新软件
祝大家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