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FX1N-40MR有没有脉冲输出的Y点

楼主(2011-12-28):
请教大家三菱FX1N-40MR有没有脉冲输出的Y点。是继电器的PLC

网友A:
通常情况下,MR没有,MT才有。
但也有些情况,人工把MR的前二个点改成MT的。就可以了。

网友B:
MR是没有的,因为继电器的工作频率不够快,无法正常输出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C:
你装一个晶体管的扩展板,

网友D:
要人工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频率低的话 你也能输出脉冲

网友F:
频率较低可以运行。高频率还是选用晶体管输出类型。

网友G:
有道理,楼主讲的

网友H:
有脉冲输出点,但不能输出脉冲
wananjushi

网友I:
看一楼的吧。可参考。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