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楼主(2011-12-28):
关于cc-link有标准的通信程序吗?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呢,望高手指点。。。
创造美好未来……

网友A:
传输速率一般设置为0,为最大10Mbps

楼主:
那PLC里的程序是有标准的么,我是新手,望指点。
创造美好未来……

网友B:
Q系列只要设置站号,通讯速度,远程刷新数据,远程输入输出点

网友C:
Q系列的可以在GX软件内设置,FX系列需写程式

楼主:
恩,谢谢答复。那FX系列的程式哪里可以找到呢。
创造美好未来……

网友D:
设置一下参数就行了,现在的都很智能,如果是A系列的CPU参数就要在程序中写了,设置起始I/O号,连接个数,远程软元件的起始I/O号,如果有输入后输出模拟量的,再设置一下远程寄存器的刷新软元件,根据你的远程模块把站信息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