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我用TP177B连接S7200CPU226的PLC ,参数该怎么设置口。

楼主(2011-12-28):
我用TP177B连接S7200CPU226的PLC ,参数该怎么设置。连接电缆是DP借口,型号是6ES7 972-0BA42-0XA0。

网友A:
首先,触摸屏和PLC的地址号要一致,再选择PPI通讯,选好波特率,并且在PLC下载用的电缆线上的拨码要选择对应的波特率,这样
应该可以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