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8):
一道题:

将两种零件组合成器件,两种零件都必须从位置Ⅰ推入出料斜槽1。若放在传送带上的第一个零件为零件乙(试件为塑料件),则在零件到达位置Ⅱ时皮带输送机停止,2s后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以35Hz的频率反转拖动皮带输送机将零件乙返回位置Ⅰ,传送带在合适位置停止,然后按气缸A活塞杆伸出→将零件推入出料斜槽1→活塞杆缩回→皮带输送机运行(频率为20Hz)的顺序动作;位置Ⅰ上传感器是电感接近开关,位置Ⅱ上传感器是光纤。

位置Ⅰ上传感器是电感接近开关对塑料件有信号输出吗?怎样才有这个信号使塑料停在位置Ⅰ?

网友A:
电感式的对塑料应该没什么反应的呀。换光电就好呀。

网友B:
用光电开关

网友C:
红外线传感器

网友D: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E:
用漫反射开关

网友F:
这个当前的中专生处理起来就会特别的的心用手,他们比赛的设备是有三个位置的,一个电感传感器,两个光纤放大器,传送带没有编码器等反馈。
I位置肯定是为了检测金属件的,所以传感器是不能换的,至于塑料件返回,有没有看到正转速度和反转速度都已经规定好了,那么就可以塑料件到位置2,然后返回用定时器。当然你的导槽的口和物料的错位肯定会在可以推入的范围内。大家也不要去追究精度问题,因为物料与导槽对精度要就没有那么高。
试问一下,楼主是不是在忙着搞比赛设备啊?
----------------------------------------------------------专业教学仪器

网友G:
非金属近接开关可以

网友H:
光电开关,光纤都可以的。

网友I:
接近开关如果是电感式的,只能对金属起作用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