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170MCPU运动控制器

楼主(2011-12-28):
我现在想学习使用一下三菱Q170MCPU运动控制器,想问一下论坛里面有没有高手使用过它的,给点意见。它使用的运动控制软件是不是和Q173DCPU和Q172DCPU使用同一个软件?
不断向前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没用过这个系列。软件本站有下载,看置顶帖。

楼主:
我选这个运动控制器主要是它自带PLC CPU价格上比Q173HCPU+Q02HCPU+Q62P+Q33B要便宜好多。还有向guochunyi 问一下运动控制器方面的好不好学,
不断向前

网友B:
好学,简单!

网友C:
好学,傻瓜都会用的控制器,只要你不比傻瓜傻就没问题

楼主:
哦,知道了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