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AB组态监控画面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1-12-28):
公司目前有一套控制系统,用上位机组态软件factory talkview se 来远程监控3个PLC工作站,前段时间运行监控都很正常,可现在有一个工作站的监控画面出现异常,看不到现场工作状态(见附件),请问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楼主:
哪位精通AB组态的呀,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
请问你装了RS-LINX软件没?用RS-LINX监控下PLC站的IP。看下网络有没有断。

网友B:
用的什么类型PLC,检查外部通讯线路有没问题.通讯猫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安装了的,通过以太网监控与PLC的连接也是正常的。问题是在同一个应用项目中,其它的PLC站都正常,就唯独这个的画面好像不处于活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