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抱闸线圈老烧,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1-12-28):
就这个,电机抱闸的线圈,连着烧了3个了,图上有根线掉了,就是从电机接线柱上引出来两根线接上的。请教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烧了得呢。会不会是弹簧太紧,导致电磁铁吸和不了造成的呢。电压不到400V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A:
铁芯是不是很松,噪音是不是也很大,看看铁芯吸合情况

网友B:
线圈烧,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制动弹簧力矩调整的太紧,磁铁的吸力不足以克服弹簧的反作用力,铁心不能完全吸合,造成电流过大烧毁。
2 电压过低,电磁吸力偏小,吸力不足以克服弹簧的反作用力,铁心不能完全吸合,造成电流过大烧毁。
3 线圈质量原因,一般这类线圈,缠绕匝数都达不到额定圈数,导线线径也达不到额定值。
原来验证这类线圈质量,是称重量,JS的对应方法是里面包铁皮。如果看线圈缠绕的多不多,就在里面先缠绕好多牛皮纸,然后缠绕线圈。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C:
看看线圈的材质,原装是铜的还是铝的

网友D:
别用这种老掉牙的抱闸啦,改成液压的,灵活耐用故障率低,我们都用了快10年啦!千万别相信直流电磁抱闸,控制器特容易坏,安全系数很低,我们试验过。

网友E:
质量问题吧,我们这没见烧过啊

网友F:
讲的不清楚,这个问题要具体看一看,仔细查一下,多方面的原因。

网友G:
2楼这位说的基本差不多,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衔铁接合处可能有脏东西,造成噪声大产生振动而导致电流大发热。

网友H:
一个是调整的事,在一个成品线圈匝数线径不够。自己绕一个线圈试下。
互相学习

网友I:
有无燥音,无: 是质量有问题. 有: 大不大, 不大是铁芯表面有油或杂物,清洁表面. 燥音大: 铁芯上的短路铜环开裂,

网友J:
两块铁芯间的距离远了,铁心不能完全吸合,造成电流过大烧毁

网友K:
逐步排除法,把电磁铁拆下来,在下面试验(电流、温度等),如果正常,那就查找其它的问题了,正如楼上所说。

网友L:
对 改成液压的吧 的确很好用

楼主:
多谢各位,我估计应该就是弹簧太紧了。没完全吸和。

网友M:
用液压制动器,我们的起重机上全是液压的,要么就用盘式制动器。你这种制动器的线圈是非常爱烧

网友N(2012-01-30):
以前我也遇过,如果三相接线不正确就会烧,电压低,吸合不牢也会烧的,
wananjushi

网友O:
一楼二楼说的比较实际,新上线圈要测量。
汤

网友O:
连烧三个是多了
汤

网友P:
如确认质量无问题,那么很有可能是铁心间隙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这类问题 调整铁心间隙

网友Q:
检查抱闸机构弹簧松紧,电磁铁行程是否过大,线圈匝数是否正确,线径是否够,供电电压是否匹配。

网友R:


网友S:
应该是弹簧太紧了,没有完全吸合。

网友T:
会不会是你的电磁铁不好磁化不好或吸和后导致线圈电流过大更换整改支架试试

网友U:
通电时间长,也会烧

网友V:
可能是吸铁开口距离太大了

网友W:
没完全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