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助

楼主(2011-12-28):
这个程序不能执行??????
为什么????????
我把程序传到cj1mcpu 运行plc d0 怎么还是0

网友A:
程序可能没有在运行状态。

网友B:
调到运行状态,即可执行!

楼主:
程序是在运行状态 ,我在设置里设了运行。断电重启 PLC运行灯亮,但d0还是零,开机不执行,为什么???

楼主:
请教高手解释:

网友C:
可以这样试试看,P_ON延时2秒,然后再@MOV #1 D0(因为我一般都这样做初始化,超稳定)

网友D:
你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