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8):
描述:压机在张开状态(装板机已升到顶)
描述:压机在闭合状态(装板机已下降几层了)
         这是一个人造板行业的装板机前面甩板皮带的变频器控制,带有正反转,高低速控制。装板机有15层,因此要求甩板皮带提供15种速度。变频器是施耐德的ATV31H,三相3KW,PLC是西门子的S7-300,触摸屏是西门子TP270的6寸屏,现在要求变频器输出15种速度分别可调(只调高速,低速用变频器的下限频率控制),要求变频器的速度给定必须用15个外置电位器,以方便生产线操作工人调整。
    工作过程:当板坯进入甩板皮带时先以低速运转,到达指定位置后,再高速(约90HZ)甩进装板机的某一层(15层是循环工作的),每个电位器控制变频器的高速工作时间都在3秒以内(包括加速时间在内),然后等待下一张板坯的高速启动信号(15层的每一层都是这个信号,即15种速度共用一个启动信号)转到另一种速度,当遇到烂板坯时,反转送出回收。每种速度变换的间隔时间在20秒以内。最笨的方法是用PLC 的15个输出点来控制,但这样成本明显高。用触摸屏来解决就不考虑了(屏上有二层密码,本人水平有限,解不开也连不上屏),有没有更经济的解决方案呢?请大虾们赐教。
    图片中有红色7字形臂的是压板机,前面比较矮的哪一个架子下面的皮带(1.6m×4m)是甩板皮带,压板机与甩板皮带之间的是装板机。

网友A:
要求变频器的15种速度只能用15个电位器(便于工人调整)来调

实在不明白????,一个电位器都有N个速度啦。如果要在15个不同位置调节同一个变频器频率可用15组按钮来实现

网友B:
同意楼上看法

楼主:
抱歉,说得不大明白,已重新修改。

网友C:
楼主是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楼主:
最终目的是省钱省事,水平有限,只好上来求教。

网友C:
这15个电位器每次只能用一个,必须要互锁,省钱省不了事。

网友D:
同意1楼的意见

楼主:
回7楼
如果采用按钮来加减速,应该只是在变频器运行的时间内才能加减速的吧?在3秒内,可能你还未按加减速,变频器已经停下来了,再者,你按按钮多长时间又是个十分难掌握的问题。你又只能等到下一个周期(15种速度是循环工作的)变频器工作时再按按钮了吧?这样一个废品就出来了。而采用电位器调速,可以随时调整。

楼主:
请教7楼:
ATV31H的变频器,是那一个参数用来设置按钮加减速的,我怎么看手册也看不出是那一个参数,请赐教。
jxh668

网友E:
如果是必须要这样,用通讯方式才比较合适

网友F:
( ⊙ o ⊙ )是的,同意10楼的看法,我对于LZ想省钱的思路很是困惑-----省钱干嘛要用施耐德的,现在变频器国产品牌在价格和性能都可以和国外品牌媲美,像英威腾,台达都是不错的产品
不断向前

网友G:
买个点数尽量少的PLC主体,新的也就5百之内,施耐德的支持modbus,这个成本不是比你15个电位器+一些切换的东西还便宜吗,
如果还嫌贵就单片机做一个带一路模拟量输出的控制器吧,成本便宜得很

网友H:
LZ要上图片,是个什么设备,整这么复杂

楼主:
回11楼:
我只是个打工的,不是我想省钱,也不是老板想省钱,是领导想省钱,变频器是施耐德的,PLC是西门子的S7-300,这是一条已经成型的生产线,现在是改造。

楼主:
回12楼:
现在PLC上也有空闲的模拟量输出口,我想用一个自动复位的转换按钮来加减速,但领导死活不同意,领导的意思是:用电位器傻B也会调,用转换按钮要掌握好时间,不方便,他总的意思是说工人水平低,我汗死。

网友I:
不明白15个电位器是如何控制变频器,说明一下控制过程,不过就成本还是单板机便宜

楼主:
回13楼:
这是一个人造板板坯装板机前面的甩板皮带电机的控制要求,图片会尽快上传。

楼主:
回16楼:
15个电位器是变频器的给定速度电位器,这是人造板上的板坯装板机前面皮带的控制。装板机有15层,装板机前面有一甩板皮带,用来将板坯甩进装板机,然后再送进压板机成型。当板坯进装板皮带时先低速输送(未出装板皮带),到达指定位置后,再高速将板甩进装板机,当遇到烂板坯时,装板皮带反转将烂板坯送出回收。装板皮带需要15种转速是因为装板机的15层托板光滑度不一样,所以需要调速。如果不调速,有的层板坯甩不到位,有的层板坯甩过头,掉到机坑里去了。

网友J:
省钱是相对的,本钱是怎么也省不掉的。
对于一个厂子来说,设备的故障率停机时间和设备的本身投入,那个更重要那?
你这还有变频器,把变频器也去掉,好像更省钱。
纯属个人看不过去,还请见谅。

网友K:
你这设备有触屏吗?若有就简单了,直接在触屏上做出15个多态选择和相应的参数(每个参数均可调),然后PLC走通讯控制变频器.

楼主:
回19楼:
        这里电器这一块不是电工(以前是电工说了算)说了算的,一切得看领导(空降来的),他有他的算盘。在这里,一条生产线约150个电机,每个月(24小时三班倒)电器方面的故障造成生产线停机的次数,不得超过7次,超过7次罚100人民币1次,这点子不知是从那学的。要求装15个电位器是他以前在别的厂工作时见人家是这样装的,我估计他也不了解电器这行(听说他是半桶水机修出身)。总之,电器一出故障你就得快点跑过去,十来分钟之内搞定(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重要位置,十多分钟料仓是不会空的,不会造成生产线停机),要是烧电机就死定了。我看他的意思是:我就是用最少的钱,你也得帮他做到最好,不然罚死你。
发下牢骚,见谅。

楼主:
回20楼:
操作台上有一个西门子TP270的6寸触摸屏,我也考虑过用触屏解决,但进入屏有2层密码,密码只有工艺主管知道(他懂一些英文,可以自己修改密码),连我也不知道,可惜的是老板炒了工艺主管鱿鱼,这下你谁都别想问他密码了。第一层密码操作工都知道,但这个密码只能修改PLC的一些临时变量参数,也就是工艺参数,要想进入触摸屏内部修改触摸屏参数,如在屏面上加几个按钮之类的,就必须知道第二层密码。我用USB转MPI数据线加一条9孔双母头线连接触屏,9孔双母头直通线及交叉线都试过,但就是不能通信,在论坛上看到说是没有24V电源之类的原因造成,我没有弄过西门子的触屏,也就没有再弄这个触屏了。在此借问,是否有解密软件能解这个屏的密码?

楼主:
这是压机与装机的图像,上面那张是压机张开的图像,下面那张是压机闭合的图像,前面比较矮的那个架下面的皮带就是甩板皮带。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回11楼:
我只是个打工的,不是我想省钱,也不是老板想省钱,是领导想省钱,变频器是施耐德的,PLC是西门子的S7-300,这是一条已经成型的生产线,现在是改造。

用端子组合不是更好吗,低速,中速,高速等四个端子就可以组合16个速度啊
秦汉

网友M:
为什么要隔3秒改变速度呢?你的速度是如何变化的,是慢慢加速吗,如果是没有必要非要等3秒可以一直在加速只是速度加速快慢不同而已.你想省成本的话,你可以用一个小型的触摸屏来解决,用屏与变频器通讯,用屏的宏指令来实现速度变化.

楼主:
回24楼:
请看清楚再说,ATV31H的变频器只有6个逻辑输入端子,正反及高低速已用了4个,就算有足够的端子,领导眼中的傻B怎么调速呢?

网友N:
可以通过15个中间继电器控制15个电位器。15个中间继电器任何时候只能有一个闭合,相对应的电位器工作。你要做的是根据工艺要求控制15个中间继电器的闭合顺序就行了。

楼主:
用什么来控制这15个中间继电器呢,我看还得用PLC吧?

网友O:
变频器里肯定都有多段速设置的啊,,可以定时间及幅值。。。不晓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变频器里肯定都有多段速设置的啊,,可以定时间及幅值。。。不晓得?

老兄,你看清楚贴子的内容再说,这里是要求必须用外置电位器调速。

网友I:
有点难,15种速度如何监测,对应;引出接口等,没看到具体东西,有点抽象!

网友P:
看看这样行不,15个电位器并联,每一个电位器由继电器控制投切,一个电位器控制一段速度,继电器质量要好。

网友Q:
看看设备还有什么可改进的,有时问题不一定归咎在电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点难,15种速度如何监测,对应;引出接口等,没看到具体东西,有点抽象!

15种速度不需要检测,装板机有15层,升降到那一层,就用对应那一种速度就对了。这里每层需要一种速度,主要是因装板机每层的托板光滑度不一样,加上受板坯含水率高低影响(含水率高板坯甩得远,含水率低板坯甩得近),才需要经常微调速度的。

网友R:
呵呵,是够头痛的

网友H:
目前变频器是用什么方式调速

楼主:
引用楼主youzida-121于2011-12-28 19:29发表的 如何用一个变频器,15个电位器,控制15种速度 :
         这是一个人造板行业的装板机前面甩板皮带的变频器控制,带有正反转,高低速控制。装板机有15层,因此要求甩板皮带提供15种速度。变频器是施耐德的ATV31H,三相3KW,PLC是西门子的S7-300,触摸屏是西门子TP270的6寸屏,现在要求变频器输出15种速度分别可调(只调高速,低速用变频器的下限频率控制),要求变频器的速度给定必须用15个外置电位器,以方便生产线操作工人调整。
    工作过程:当板坯进入甩板皮带时先以低速运转,到达指定位置后,再高速(约90HZ)甩进装板机的某一层(15层是循环工作的),每个电位器控制变频器的高速工作时间都在3秒以内(包括加速时间在内),然后等待下一张板坯的高速启动信号(15层的每一层都是这个信号,即15种速度共用一个启动信号)转到另一种速度,当遇到烂板坯时,反转送出回收。每种速度变换的间隔时间在20秒以内。最笨的方法是用PLC 的15个输出点来控制,但这样成本明显高。用触摸屏来解决就不考虑了(屏上有二层密码,本人水平有限,解不开也连不上屏),有没有更经济的解决方案呢?请大虾们赐教。
    图片中有红色7字形臂的是压板机,前面比较矮的哪一个架子下面的皮带(1.6m×4m)是甩板皮带,压板机与甩板皮带之间的是装板机。

大虾们给点意见:今天领导又给我提出一个难题,在不增加PLC输出模块的前提下,搞定这个甩板皮带。
经过是这样的:在没其它办法解决的情况下,我打算增加一块西门子的 VIPA 322-1BL00的32点(留点余量)数字量输出模块,约2000多元(用其它品牌PLC 15个输出点也要1000多)。但这2000多元他不同意,说钱多了,他从以前的厂打听到是不用PLC控制的,直接用中继控制。真汗死,直接用中继控制,至少得用4个接近开关吧!这里的接近开关260一个,也一千多了。用4个接近开关到底行不行,我也没有去实际绘图分析过,他以前工作的厂家这条皮带是怎么达到控制要求的,到底是用了多少个接近开关或是行程开关,我也无从知晓。大虾们,给点意见看看,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H:
给你讲啊,告知QQ

网友S:
真要省钱就卖块大兴的PLC控制板。《国产的PLC工控板》淘宝上有的。不过质量不敢恭维,估计做数字逻辑控制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目前变频器是用什么方式调速

变频器一直都是使用面板自带的电位器调速,15层的高速速度是一样的,高速调得都比较低,即让板都甩不到位,然后用推板小车推到位(在产量低的情况下,用推板小车是可以跟得上生产速度的)。现在要求板甩到位,不用推板小车推,主要原因是想提高产量,在提高产量的情况下,用推板小车推时间上就来不及了,因此板必须甩到位,尽量不使用推板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看设备还有什么可改进的,有时问题不一定归咎在电器上面。

人造板行业的甩板皮带都是改电气的,没听说过改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你讲啊,告知QQ

QQ:389955370

网友T:
楼主,什么接近开关啊260,如果你是间隔几秒控制中继的话10块一个的柳市沪工牌也可以了。买两线的不容易坏的。15个接近10*15,15个中继价格10*15,15个电位器仿日本COSMOS价格6*15,若电位器要微调的话买15块钱进口多圈的,几百块搞定了。就是到时线头多了点楼主会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什么接近开关啊260,如果你是间隔几秒控制中继的话10块一个的柳市沪工牌也可以了。买两线的不容易坏的。15个接近10*15,15个中继价格10*15,15个电位器仿日本COSMOS价格6*15,若电位器要微调的话买15块钱进口多圈的,几百块搞定了。就是到时线头多了点楼主会头疼。

OMRON的接近开关,个头比较大,圆柱形的那种。这里上海泸工的接近开关70块。

网友U:
为什么不用一下变频的多段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为什么不用一下变频的多段速呢?

用变频器的多段速怎么用外置电位器调每一层的速度呢?

网友V:
通讯控制多个速度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V:
通讯控制多个速度是最好的办法

通信控制多个速度,在不使用触屏的情况下,怎么用电位器调速呢?

网友W:
没有明白的控制方法

网友X:
楼主你好,我也是人造板行业的,做刨花板。你们是做什么板?

网友Y:
到目前为止我见过和用过的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口都只有一个,这15个电位器即使串接或并接,那变频器怎么去识别是第几个电位器给它信号让变频器去控制几号速度呢?我想这有点不太肯能。你那触摸屏不能通讯是不是电缆不对?或者是操作不对。这种自己加的密码只有把画面程序弄上来才可用去掉,不然真没办法。

网友Z:
看你在这种领导的照顾下真的不好做事。。。买个PLC文本一体的带一路模拟量输出的。。。就搞掂。。。国产的才600大洋,,,保证领导夸你卡拉拉。。。。

网友AA:
回51楼:
这个变频器确实也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入端,但在这里只需要一个输入端就足够。15个电位器由15个小型中继控制投切,15个中继的输出端并联,15个中继的输入端(不是指中继线圈)接15个三线电位器,三线电位器的二个定片可以并联,但这里我不准备并联,将采用分开连接,即将电位器的三根线直接接进中继输入端。15个电位器在硬件上不采用联锁(联锁故障率高,每次故障100人民币,心痛),15个中继由PLC的15个输出点控制,到底是那一层及选择那一种速度,由4个接近开关(装板机上本来就有的)信号通过PLC的4到16解码器控制,变频器不需要识别任何信号,有模拟信号来,变频器乖乖走就是。
          触屏我使用的是USB转MPI电缆,可以连PLC在线修改程序的,软件使用的是wincc flexible2008多国语言版,到底这电缆能不能连触屏,我也不知道,操作对不对我就更不知道了。
     大侠,我这里有份原厂的触屏程序,如果能与触屏连线的话,直接覆盖能清掉密码吗?

网友AA:
回50楼:
我这里也是做刨花板的,有空多聊聊。

网友AA:
回52楼:
领导的要求是必须使用外置电位器调速。他让不让你使用触屏或是你说的文本,还是个未知数。

网友AB:
这叫越说越湖涂,可能楼主是想达到凸能控制目的

网友AA:
哈哈。。。
不管用什么控制都好,前提条件是使用外置电位器,怎么省银子怎么弄。

网友Z:
用文本PLC一体的。。。给每一层定义一个编号和一些寄存器,每走一层就自动调用相应的那一层寄存器参数。。文本的画面也自动调用到那一层的参数显示和修改。。如果一定要用外电位也没问题,,把PLC里一般有两个可供外部调整的电位器,你就把其中的一个焊下来再引出三条线用来外接你的那个调速电位器。。。在程序里再用变址把想要调整的数值传送给每一层寄存器里去,,,转换成通信或模拟量去去控制变频器。。。。。成本不用700大洋,,,

网友AA:
回58楼:
这个解决方案非常好,确实省银子,谢谢!
但这里有个问题,必须是到了第1层(只是假如,可以是第2第3第15层等等)才可以调第1层的速度,假如到了第2层,就只能调第2层的速度了,调不了第1层的速度了吧?不过总的来讲,你这是最可行的方案。

网友AC:
用PLC 控制多段速

网友AD:
用个PLC吧,变频器15段速还是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Z:
可以啊。。。看你怎么编程咯。。。好简单就可以实现实时每层调整和运行时任意层调整的。。。。思路的大概我已经说得好清楚了。。。。祝你成功。。。。

网友Y:
引用 网友AA:
回51楼:
这个变频器确实也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入端,但在这里只需要一个输入端就足够。15个电位器由15个小型中继控制投切,15个中继的输出端并联,15个中继的输入端(不是指中继线圈)接15个三线电位器,三线电位器的二个定片可以并联,但这里我不准备并联,将采用分开连接,即将电位器的三根线直接接进中继输入端。15个电位器在硬件上不采用联锁(联锁故障率高,每次故障100人民币,心痛),15个中继由PLC的15个输出点控制,到底是那一层及选择那一种速度,由4个接近开关(装板机上本来就有的)信号通过PLC的4到16解码器控制,变频器不需要识别任何信号,有模拟信号来,变频器乖乖走就是。
          触屏我使用的是USB转MPI电缆,可以连PLC在线修改程序的,软件使用的是wincc flexible2008多国语言版,到底这电缆能不能连触屏,我也不知道,操作对不对我就更不知道了。
     大侠,我这里有份原厂的触屏程序,如果能与触屏连线的话,直接覆盖能清掉密码吗?

哦,那是我理解错了。触摸屏是不是在你想打开某一画面时出现提示你输入密码的?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密码就在你的画面程序里。看下图。

网友Y: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E:
这个很简单,变频器要用富士的,在装机层间停位从左到右装装4个接近开关,分别表示1,2,4,8层,1亮表示在1层,1,2同时亮时表示在3层,1,2,4,8层同时亮表示在15层,把4个接近开关信号用4个点输入PLC,在PLC编成号通,层1信号通,装板机高速信号通,输出多步1。层2信号通,装板运输机高速信号通,输出多步2输,层4信号通,装板运输机高速信号通,输出多步3,层8信号通,装板运输机高速信号通,输出多步4,把四个输出点通过中继转换接到富士变频接线端子X1,X2,X3,X4,这样就可以了,低速在面板直接改,多速段在功能C5到C19中改动,共15个调速段,变频器多段优先,低速和高速不影响

网友AA:
回60楼:
用PLC控制多段速的话,调速是需要在变频器面板上调,对吧?这样的话就不符合领导的要求了,况且变频器也没有足够的逻辑输入端,不能选用。

网友AA:
正在使用PLC,准备牺牲15个输出点来直接解决。

网友AA:
回62楼:
你说得比较详细,这个方案虽然好,可惜我水平有限,我也没有时间去研究你所说的那些一体机。已决定使用在PLC上加模块的方法解决了(在这里,只有一个电工,我一个人上三班,只上八小时,其它时间待命。这样,只要我敢硬,说我不会搞,领导是没办法的,他这二千多大洋是请不来人给他搞的),这几天模块就会买回来。

网友AA:
回63楼:
不是这样的,你上面的那张图片应该是软件里的画面吧?下面的这张图片是触屏上的画面,但这个画面只是第一层密码的画面,第一层密码只能输入一些工艺参数,第二层密码是在触屏启动快完毕时,跳出来一个框框,这个框是进入触屏内部修改触屏参数的必经之道,就是这一条道,有密码阻止了进不去。不过,触屏就算是正常启动后,进入工艺参数画面,也有一个按钮可以返回到第二层密码那个画面的,与你的触屏稍有不同而已。

网友AA:
大侠,这是压机触屏的原装程序。
附件: 压机触摸屏.rar (254 K) 下载次数:32

网友AA:
回65楼:
看来你是同行,在这里就不谈省不省大洋了,就说说方便性吧。
富士的变频器逻辑输入端虽然足够,但多段速还是得在变频器面板里调的吧?这样的话,领导眼中的傻B调起来是不及时的,也是相当困难的。

网友AE:
我公司也是这样的压机,20层的,变频器用的是富士的,一个电位器都没用,15个速度全部在变频器上设置,不用搞地那么麻烦

网友AA:
唉!有更简单更省大洋(只用一个自动复位的转换按钮)的解决方案,只可惜。。。

网友Y:
是不是点击画面中的《参数设置》时提示的那个密码?

网友AA:
不是点击画面中参数设置时的这个密码,这个密码操作工是知道的。是屏断电后重启快完成时跳出来的那个框框,框中的这一选项(control panel)就有一个密码阻止了,以我的了解,这个密码应该是进入屏内部修改屏自身参数的必经之道。

网友AF:
用原程序覆盖掉

网友AF:
先把密码改掉后再下载到屏里

网友AA:
谢谢,停机检修时再试试看。

网友AG:
楼主 这机器S7-300的程序能发上来吗

网友AA:
当然可以,看来你是同行。

网友AG:
首先谢谢楼主上传程序。 你想要进入的是Windows CE 控制面板(control panel)一般可以看到下面这些内容
日期/时间
网络
设备属性(例如触摸屏幕的亮度和校准)
语言设置
屏幕保护程序
屏幕键盘
音量(触摸反馈)
打印机
备份/恢复
传送(下载)
UPS(仅可选)
可以用Protool这个软件试试看能不能连接

网友AH:
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层加一个行程开关常开点与电位器串接,只有到那一层才接通电位器便可实现调速

网友AI:
你看15个时间继电器配合你那15个电位器能实现吗?反正都是外围电路改造,配合实现动作就行了

网友AA:
回81楼:
谢谢指点,有时间我再试试看。

网友AA:
回82楼:
你有点天真,频繁动作的信号开关是不可能使用有触点类行程开关的。

网友AA:
回84楼:
装板机的升降时间及每一层的停留时间不是固定的,这个做法没有可行性。

网友AJ:
呵呵呵,没有这么复杂,变频器端子控制就行了,几段速控制就够了,变频器设置好就是了。我原来用过这个东西。反转单独设置按钮就是了。这个速度又不是经常变化的,就是常速--加速---常速,反转。两个光电开关,一个加速一个减速就行了,没有什么别的,楼主想的太复杂了吧!

1162859666@qq.com

网友AK(2012-02-08):
15个电位器,只能有一个接通,以前没搞过。还是用plc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