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步科MT4523TE屏连接,连接超时什么原因?

楼主(2011-12-28):
我用USB连接可以,就是用COM2 COM1 不行,为什么呀?

楼主:
我在中国工控网上问了几天没人回一下!

楼主:
看来是没人回啊

网友A:
通讯电缆没做好啊

楼主:
不是电缆的问题,电缆我反复核对没问题。

网友B(2012-04-27):
为什么USB用的没问题却要用COM口啊?COM口的速度肯定要比USB口慢。如果你真要用的话,可能是你通讯口设置的问题吧。看看你工程设置项吧。

网友C(2012-08-03):
你准备工作没做好 我第一次通讯就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