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11-12-28):
本人新手 想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在FX-1S的程序中 一般的开关量接点都是 X Y M T C 之类的现在遇到一个不是FX-1S的程序案例 里面的接点是LD X 10C7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请高手指点!

楼主:
顶起来啊 大侠快来帮忙啊

网友A:
X10C7就是三菱中的A或者Q-PLC的输入点,16进制表示法。FX的输入点是8进制表示法,好好看下说明书

网友B:
我也不懂LD X 10C7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学习了

网友C(2012-02-19):
2楼正解。16进制的表示法。
看下 数据的格式分类就会明白的。

在东莞市

网友D:
2楼正解 3U 3G A QnA Q 系列十六进制通道表示法

网友E:
楼上的说的很对 就是就是

网友F:
中大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