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初始化不了

楼主(2011-12-28):
被锁了怎么办呢??
好学

楼主:
每次传送都要密码的呢?怎样才能不用密码呢
好学

网友A:
引用楼主mnbvcxz于2011-12-28 21:33发表的 PRO-FACE触摸屏初始化不了 :
[attachment=76898] 被锁了怎么办呢??
加了锁,那就解锁呗

楼主:
请教如何才能解呢??
好学

网友B:
你可能解密啊
互相学习

网友C:
恐怕要花时间寻找解密软件

网友D:
论坛有找找吧。

网友E:
没解锁的软件,你死了这条心嘛。
你试一下初始化,密码是1101。如果把初始化密码也改掉的话,只有返厂了。

网友F:
新建文件,把画面复制,重新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