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8):
我是个初学者,这个D0里面明明是常数1,为什么取反后面变成了解14?

网友A:
K1Y0表示Y0,Y1,Y2,Y3,D0的1对应的是Y0输出,取反就是Y0不输出,所以Y0不输出,Y1,Y2,Y3输出,根据8421码,Y1,Y2,Y3的和是十进制14。
想了很久想明白了,是不是对应的BCD码1110,换算成8421码就是8+4+2=14,

网友B:
我觉得K1Y0表示Y0,Y1,Y2,Y3,D0的1对应的是Y0输出,取反就是Y0不输出,所以Y0不输出,Y1,Y2,Y3输出,也就是1对应二进制是0001取反后是1110,,1110的十进制是14

网友C:
14就是1110,就是取反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