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J1M请教

楼主(2011-12-29):
二进制递增,CJ1M有这种字吗?查资料没有看到啊!有这方面的资料麻烦给一份。我有CJ1M编程手册,但是里面没有这种字的介绍啊?

网友A:
你显然没有理解编程手册与操作手册的区别,拿着操作手册当编程手册,我相信你手中的手册不会是1200页的那本。
查资料要有水平:CX-P软件帮助,指令参照——CS/CJ指令:然后在左侧输入++,就可以看到右侧的指令帮助,然后拖动右侧滑条到低,选择Support PLCS,就可以看到该指令支持的机型。
Regards

楼主:
一楼前辈,可能我没有说明白,我问的不是该指令支不支持这种机型,而是这种字不是WR,HR,T,C,DM,EM。难道是CIO这种字吗?因为816直接是个数字吗?

网友B:
816在这里是CIO区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