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X9.31输入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29):
我输入梯形图是没有前面的I或者Q,但是别人的梯形图上面有输入I或者输出Q.在程序里面设置吗?但是没有找到,望知道de前辈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
工具——选项,显示实际的IO。
Good Luck~

楼主:
请问1楼,你输入实验过吗?我刚才实验过还是不行啊?我本来的程序显示输入I ,输出Q ,但是更改以后显示输入X, 输出Y

网友B:
要看PLC的具体型号了,早期的型号是没有显示I O的。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C:
主单元输入前面会有I输出有Q 扩展的就没有了 据我个人观察
没有研究为什么

网友D(2012-02-20):
把plc的型号的点数改的大一点。
临沂临正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39-3121190手机18853981580

网友E:
对于硬件设置过的输入输出IO会在前面显示I,Q,如果是象小型机的扩展是不能设置也不会显示的

网友F:
版本问题

网友F:
不同的PLC是不一样的

网友G:
版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