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轻看看。关于三菱GT1020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我现在买了个三菱GT1020触摸屏,在电脑上已经编辑好了程序,要怎么才能下载到触摸屏里面去。详细具体步骤!! 需要安装驱动吗??? 最后还是要跟三菱PLC FX1N进行通讯 ,也需要什么步骤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使用QC30R2连接到屏,然后在软件里操作下载就行了。详情可以咨询你的供应商。

网友B:
GT1020没有搞过GT1000到是弄过一次,到时是把F940更新成GT1000的,与FX2n连接,中间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老是通讯不成功。。。驱动肯定要装的。下载步骤可以看看软件说明书,有详细解读。不难。多试几次就好了。自己研究摸索出来的才是宝贵的。。
教学

网友C:
关键是OS安装 ---GOT
里面参数设定好下载GOT.

网友D(2012-02-29):
选择通讯口;usb或者232都要驱动;设置好;点写入got

网友E:
论坛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