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1-12-29):
大家好:  此图为一电磁阀 标号1为阀上堵死的两个孔
                         标号2为从气动三联件接过来的10#空压管
                         标号3为接至提升气缸(正常生产时为常上升的状态,压力约0.4Mpa)
                         标号4为双电控的两电磁线圈
                         标号5为气动三联件接过来的两4#空压管
        我想问的是:1、这个电磁阀是先导式电磁阀么? 先导式电磁阀与直动式电磁阀可以从哪里可以辨别?
                2、标号5的两4#空压管为什么作用?

网友A:
这种阀主要还是用气压力来动作的,电控只是起个引导作用,两边交替通一下电点动一下就可以完成动作
  • 下载积分:+5(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B:
    类似于这个

  • 下载积分:+5(283276325)
    jxh668

网友C:
    现在线圈直接控制的阀已经很少见了

网友D:
    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直动电磁阀相比较先导的启动速度快,如果用于快速切断的话,建议用直动式的,此外先导的相比于直动的流通能力要大些,一般CV至可以达到3以上,而直动的一般CV至都小于1.直动电磁阀是0压启动,而先导的必须有先导压力,一般在2bar左右。直动的功率要比先导的大,先导的对压缩空气的纯净度要求较高,直动的就没有那么严格了。
  • 下载积分:+1(shanyao0028) 热心助人
  • 回收SMC、FESTO、KEYENCE、OMRON、西门子等全系列产品有货的可以加 QQ:2238834381    电话:15962230727

网友D:
    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力把关闭件从阀座上提起,阀门打开;断电时,电磁力消失,弹簧把关闭件压在阀座上,阀门关闭。
         特点:在真空、负压、零压时能正常工作,但通径一般不超过25mm。

         先导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力把先导孔打开,上腔室压力迅速下降,在关闭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上移动,阀门打开;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孔关闭,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迅速腔室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关闭阀门。
         特点: 流体压力范围上限较高,可任意安装(需定制)但必须满足流体压差条件 .
    回收SMC、FESTO、KEYENCE、OMRON、西门子等全系列产品有货的可以加 QQ:2238834381    电话:15962230727

网友D:
    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教
    回收SMC、FESTO、KEYENCE、OMRON、西门子等全系列产品有货的可以加 QQ:2238834381    电话:15962230727

网友E:
    支持7楼。比较明了

网友F:
    引用楼主283276325于2011-12-29 16:45发表的 电磁阀的问题,知道的兄弟帮忙看下 :
    [attachment=76954]
    大家好:  此图为一电磁阀 标号1为阀上堵死的两个孔
                             标号2为从气动三联件接过来的10#空压管
                             标号3为接至提升气缸(正常生产时为常上升的状态,压力约0.4Mpa)
                             标号4为双电控的两电磁线圈

    标号5的是排气管吧

网友F:
    接排气管比接消声器安静

网友G:
我还没看明白

网友H:
相当于一个水龙头,打开有水出,谁打开,谁就是思想,它只不过是手而已

网友I:
分配阀门‘控制压力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