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11-12-29):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这两天一直空扰我,机器上有一个接近开关是控制电机停止。偶尔会出现电机不停,但接近开关后面的指示灯却亮,plc上的连接接近开关的输入点却不亮。判断是接近开关坏了,然后换了一个就好,没有多长时间又出现上面的问题?
各位帮我看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谢谢了
上面的问题已解决,是接近开关问题

网友A:
先检查干扰问题,还有就是线路有没有破皮、与短路问题,还有就是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B:
换个质量好点的试试

网友C:
核对一下跟起初的接近开关型号是否一样 ,NPN PNP 漫反射 等等 都要注意一下

网友D:
程序也有可能有问题
秦汉

网友E:
当接近开关的输出指示灯亮而PLC输入点却没有信号时,把接近开关的输出线与其他设备断开,单独测量接近开关,看有没有输出信号,如果没有输出信号的是接近开关质量问题,如果有就是接近开关到PLC之间的线路问题。

网友F:
换个质量好的

网友G:
肯能是电压低
新换的勉强可以用
时间久了,现场干扰增加,信号返回不到PC~~~

网友H:
我也建议检查下电路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谢谢了,各位所说的都查了可问题还在。如果是接近开关受到干扰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I:
要检查接近开关的线路,保证plc上有信号输入才行!

网友J:
是否为此点的光耦有点问题?你换个输入点试试,

网友K:
是否将PCL到接近开关的导线更换了?软导线在长期的、轻微的、频率较高的震动中,产生疲劳断裂造成的。

网友L:
这一般是接近开关的质量问题。换了新的就能用,说明线路和PLC都没问题!

网友M: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接近开关和PLC?接近开关是几线的?

网友N:
先让停机近接一直有信号,看输出是否有信号,
1如果输出一直有信号,PLC输出点坏,
2如果没有,而输入点有,那说明相关联的控制还有问题,要检查,
3如果这样就可以,说明近接还有问题!!

网友O:
接近开关指示灯亮,不代表就一定有输出,或者说输出电压不够或者输出电流太小都是有可能的 ,一定要量一下输出电压怎么样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P:
使用屏蔽线,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Q:
使用屏蔽线,最好

网友R:
接近开关是好的,接近开关电源线是好的,接近开关输出到PLC输入线路有问题,更换电缆试试。

网友S:
以输出信号是否到达终端为准

网友T:
你与plc之间的信号线用的是什么线啊,这种信号线对接地是有要求的,要屏蔽一端接地的,如果干扰严重的话就要换带铠装的屏蔽电缆了!!!

网友U:
在接近开关输出端并接一只电容可以解决干扰。

网友V: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客户回来返修的设备,只要有一个接近开关亮,其它两个也跟着亮,信号串的厉害。后来全部换掉了,并且全部使用屏蔽线引导PLC,就OK了。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W:
看看这样接行不行如果接近开关是正输出把中间继电器一端接0v一端接接近开关输出线

网友X: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作隔离,试试看吧!

楼主:
这个是无信号输出?

网友Y:
检查下接近开关与检测位置的距离,一般检测开关有距离远了,输出电压会降低。

网友Z:
接近开关脏了?虚假信号?

网友AA:
线路检查一下。

网友AB:
设备运行时 接近开关的线是移动的吗

网友AC:
我想实现以下功能,请高人指点如何接线。

网友AD:
高手都在呀,刚才看了下。还是怀疑线路和接近开关的多,上次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和大家的方法一样,换了,时好时坏。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太相信
PLC了。它也有坏的时候,我后来把COM端直接输入,有时候时亮时不亮的。就是光电耦合不好。换个接线端子就行了
只是说明了我们对PLC太信任了,就会走入误区

网友Z:
引用 网友AD:
高手都在呀,刚才看了下。还是怀疑线路和接近开关的多,上次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和大家的方法一样,换了,时好时坏。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太相信
PLC了。它也有坏的时候,我后来把COM端直接输入,有时候时亮时不亮的。就是光电耦合不好。换个接线端子就行了
只是说明了我们对PLC太信任了,就会走入误区

这种情况应该是极少数吧,PLC的可靠性很高的

网友AE:
确定电压17.9V以上,线路。加中继咯

网友AF:
问题解决就好,关键是思路要宽

网友AG:
查一下干扰,可能屏蔽做的不好,最好查一下线有无磨损,肯定有高电压窜入回路中才能把接近开关干掉的。你试试吧

网友AH:
建议换个其它的牌子试试

网友AI:
中间加个继电器试下,应该有效的

网友AJ:
首先做什么事情都要看看电压电流是不是匹配。接近开关输出是不是继电器形式,或者是集电极开路,最多负荷电流100ma?PNP还是NPN的。这一切都对了,万用表检查接近开关输出电压,更换PLC一个点试试。

网友AK:
装的太紧了吧

网友AL(2012-02-03):
如果是受到干扰,就换一个防干扰的

网友AM:
要检查接近开关的线路,保证plc上有信号输入才行
wananjushi

网友AN(2012-04-28):
应该是接近开关问题,换一个质量好的试下

网友AO:
用排除法:接近开关,信号,plc接入点
学习

网友AP:
检查接近开关感应侧物体吧

网友AQ:
8楼说得很好哦。

网友AR:
他们说的有理

网友AS:
可能24V电源问题

网友AT:
看看PLC的触点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