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师傅请进

楼主(2011-12-29):
在一个整流滤波电路中,滤波电容应该如何选用?有没公式来计算选用电容的大小。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43088719227916888486d7d7.html
进去看看。

楼主:
谢谢一楼指导

网友B:
答:1耐压值(10V,50V.100V)。2是容量根据用途选择,如果是音响器材,容量大的效果好(10000uf-----20000uf),如果是充电器(470uf----1000uf)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整流滤波电路,滤波电容在470UF-1000UF.

网友D:
整流电源滤波 103 和 470uf 两个并联 一般耐压值选两至三倍

GOOD LUCK

网友E:
整流电源滤波 103 和 470uf 两个并联 一般耐压值选两至三倍

网友F:
一般选1000~3300UF
wananjushi

网友G:
C=0。05/负载电阻
其中:负载电阻=整流后电压/所要求最大电流

网友H(2012-02-06):
一般需要选择耐压和容量

网友I(2012-11-12):
高手蛮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