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通讯问题

楼主(2011-12-29):
大师们,在三菱通讯设置m8120的参数时,B0位数据长度七位和八位,B3的停止位1位和2位,哪位大师能通俗的给讲解一下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吗

楼主:
是不是就是在通讯协议中规定的选,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随便选

网友A:
根据通讯协议来选 选好控制字节
下载积分:+1(plc学者) 热心助人

网友B:
和你要通信的设备一样就行
下载积分:+1(plc学者) 热心助人

网友C(2012-08-24):
你说的是D8120通讯参数设定吧.

网友D:
看下是这个不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E:
你说的是通讯格式字的写法,D8120是16位专用寄存器,你可根据5楼提供的表格中的数据编写。如:数据长度是7位,那么b0=0,数据长度是8位,则b0=1. 停止位是1位,那么b3=0,停止位是2位,则b3=1.在表中都有对应关系。都写完后是二进制数,还必须转换成十六进制数后写入D8120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