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30):
现在用GT2软件给三菱触摸屏GT1020编程,出现两个问题想请教下:
1,  编辑开关按钮时,怎么才能要他保持状态,我现在的现象时按下去改变状态 松开后状态又复原了,我要求是按下去后改变状态松开时继续保
      持该状态,再次按下时状态恢复到开始状态
2,  我在给画面切换时增加了安全等级密码,按下切换按钮是出现密码登陆界面,当输入错误密码是提示有密码输错,但是输入正确密码后按确认按钮后就没有反应了,也不切换到下一个画面,还是在密码登陆
      界面。

各位高手吧帮帮忙啊!!!!!!!!!!!!!!!!!!!!!!!!!!!!!!!!!

网友A:
位反转  密码输入OK退出就可进入

网友B:
开关设成交替
谢谢老师

网友C:
在右边的元件类型设为交替型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E:
选择按下取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