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帮组 西门子300的软冗余

楼主(2011-12-30):
我弄了2天了 一直都在报8015 冗余故障,求高手帮忙看下程序 ,非常感谢。联系QQ250028614
jxh668

网友A:
8015是说明物理连接的线路不对

楼主:
你的意思是指外部的硬件连接是不?我就一组profibus线 我测量了线缆是通的
jxh668

网友A:
看一下这图

楼主:
我又仔细检查了下 现在是A站对了 B站还是8015错误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B:
祝你成功!

楼主:
莫成功,冗余系统主从不切换

楼主:
前两天终于把软冗余做好了,但是几个背景数据都填的0.比如说IEC定时器起始位和个数。今天加进去之后。系统就开始出SF故障。而且主机的冗余控制字一直在闪烁。求兄弟们给我提点意见怎么弄

网友C(2012-01-31):
8015是说明物理连接的线路不对
wananjushi